楼主(2008-07-14):
如何用计算机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和调速?
用什么软件如何控制请高手具体说说,谢谢啦

网友A:
朋友,要求别人具体说说的前提下是您需要具体说说所使用的变频器型号!

西门子的DP通讯与富士的Modbus RTU通讯截然不同,而富士变频器的SX总线通讯也会与三菱的CC_Link通讯也有着极其大的区别,恐怕无论哪个高手都不会全盘了解所有厂家的产品,因此,请您具体指明所具体的品牌!

楼主:
不好意思,我想知道西门子430的变频器用电脑如何控制。xiexie

网友B:
用RS232通讯方式可用计算机控制变频器等设备,但要解决几个问题:
1、变频器一般是两线制通讯(422/485)所以要有485/232或485/USB转换。
2、软件问题,可以用VB、用C、用任何自己熟悉的方法编制一个控制界面,并按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写。
3、也可买现成的组态软件,那样就省了编程序和调试程序的麻烦。
4、用计算机跟PLC通讯(目前比较流行)、再用PLC与变频器通讯(程序比用VB简单实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想知道西门子430的变频器用电脑如何控制。xiexie
MM430的上位机控制可以有多种形式
采用PROFIBUS总线通讯
采用串行口485或者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