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4):
我有一个美的的电磁炉,在未置锅时,指示灯亮,但不加热,风扇也不转,发出"叮叮"响声.置锅时加热到几分钟后自动跳开,显示保温,里面有个东西"达,达"响了4下后又重新起动,2秒后又自动关机,显示保温,什么都不工作.如果不关电源,它就这样反复的工作着.还有开关关了风扇就停止工作,并没有延时后再关.请问是那里坏了?是热敏电阻坏了吗??
  还有就是热敏电阻怎么检测?

楼主:
怎么没人帮一下啊??

网友A:
不放铁锅那是肯定不会加热的,因为不能形成涡流

那温度有没有加到你设定的温度呢?

网友B:
这样应该是超温了,我的也是这样但重新关了再开就好了

网友B:
这是电磁炉表面超温了,这样一般都是干烧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锅里有水也这样的话那就是你的电磁炉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