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4):
请问为什么5s在仿真器上模拟结果不到1s,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时钟频率问题。简单的PLC仿真调用电脑的基础时钟,现在的电脑已经不是这些软件诞生时的X86了!目前比较新版的软件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