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流问题

楼主(2008-07-14):
请问那个变频器在实际运转中没到50HZ时的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A:
变频器面板一般都有电流显示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变频器在实际运转中没到50HZ时的电流如何计算.
一样按 2Πf 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