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4):
我现在没有条件,,请问前辈PLC从模拟量模块上读的数据是什么形式的 ,可以直接在程序里应用还是需要转化一下,我检测的是模拟电压信号,-10V~+10V的频道。先谢谢了 。

楼主:
shafa自己了

网友A:
呵呵,如果是模拟量输入模块,那么您在程序中当然是处理数字量了,否则还要模块干什么?
在PLC内部,全部都是数字量,至于模块读取或者输出什么,那就是模块中转换单元的事情了,对于您来说,无需了解其实现细节。

而对于是否需要转换,那就要看人而不同了,比如,三菱读取的是0-4000之间的数据,如果您思路清晰,那么知道4000代表的就是10V,如果您思路混乱,那么自然需要转换,而对于PLC来说,无什么差别。

楼主:
不胜感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