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设备的232通讯

楼主(2008-07-14):
麻烦你们帮下忙:我现在想用一台FX2N跟三台带RS232通讯口的设备进行通讯,我采取的方法:将PLC连接一块FX2N-232-BD,两块FX2N-232IF。DC5V在可使用的范围之类。请问,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把你那个设备的通讯协议仔细确认一下,232IF的通讯协议开始位没有啊 ,我以前也是这样连的一个进口设备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开始位的问题,没做成功,我也不明白,不知道有谁知道这个问题能跟贴解释下!

网友B:
我用过FX3U-232-BD与IAI通讯,简单的功能可以,但涉及到坐标值的写入与读出,就麻烦了(用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