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4):
个位好,我想问一下关于ABB变频器的恒速运行时端子排上怎么接线呢?它的起停那那个
控制呢?

网友A:
打个电话,咨询一下ABB的供应商,他会给你技术支持的。

网友B:
让大家帮你,你也要说详细点呀!
是什么型号的,就说个ABB那范围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位好,我想问一下关于ABB变频器的恒速运行时端子排上怎么接线呢?它的起停那那个
控制呢?

十位也好,那那这么问谁也告诉不了你。

网友D:
问非所问。型号也不写,谁知道你在用什么

网友E:
说明书有应该有写吧

网友F:
好好看说明,说明上面都有

网友G:
端子接线按说明书上的就可以,想横速调整参数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