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4):
单位有一台590直流调速器,前一段时间励磁模块坏掉了,没办法自己拿可控硅做了一个,开始用了一段时间没啥问题,可现在老显示过热报警,那位师傅帮忙考虑考虑!!!

后做的模块放在了机壳外面,应该不会影响吧

网友A:
过热报警? 你的意思你的可控硅还是受驱动器控制?我以前的方案是:制作一整流桥,交流电压可调,将驱动器内部磁场禁止,一直用到现在,大约5年了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楼主:
楼上的师傅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样调速的?

网友A:
怎样调速?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在调速器里将电机设置成永磁就可以了.其它的还按原来的操作,效果应该不错,我有一台一直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