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请教各位高手,现象为小松冲床上的安川616G5变频器上出现故障代码CPF-01,不知属于哪个部位??
急盼!!!!

网友A:
操作器传送异常,把面板拿下来重新安装一下,不行则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A:
还有可能是控制板上的排线不松动,

网友B:
看相关资料一一对,我用的G7  F7的没有用G5的

网友C:
键盘连接线松动或者是键盘故障。若需求可联系15338793291,全新安川G5键盘控制板供应。

楼主(2008-08-21):
谢谢大家,机器已经修好。是整流块和逆变、摸块烧了。

网友D:
整流都烧毁了怎么会有显示那。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