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前段时间断电后,电脑和CS1G-44H连接不上,提示请检查以下内容1)cx-programmer所选设备与连接PLC型号相匹配2)修改PLC对话框的网络设置3)PLC的电源4)PLC与PC之间的连接
 但是其它的43HCPU都能连上,说明编程电缆没问题;
 目前CPU正在车间生产状态。就是连不上。
 打开电池盖板,把5号开关打到“on”,自动连接还是提示“无法连接”;
 更改PLC中,CS1G-H    CPU44H,连接为poolbus没错误啊。
请各位大虾诊断!!谢谢

网友A:
是不是CS1G-44H的串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