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西门子的6RA70全数字直流调速系统应用在热轧卷取机上,实现恒转矩的控制,参怎么设置?

网友A:
这种问题等于没问。一个控制系统,参数表有其个性化的内容,这与现场的工艺要求有关。怎么可能千篇一律的呢?

网友B:
P084是速度/转矩的模式选择切换源。

网友C(2015-10-27):
p083=3

网友D:
又是一个不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