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串口服务器是为RS-2323终端到TCP/IP之间完成数据转换的通讯接口协议转换器。提供RS-232终端与TCP/IP网络的数据双向透明传输,提供串口转TCP/IP功能,RS-232转TCP/IP的解决方案。可以让RS-232串口设备立即联接网络。

产品特点:

支持动态IP(DHC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可以通过Internet传输数据。提供数据双向透明传输,实现串口转TCP/IP功能,用户不需要对原有系统做任何修改。内部集成ARP,IP,TCP,HTTP,ICMP,SOCK5,UDP等协议。所有程序提供全中文界面(英文界面),有设置向导,只要会使用电脑即可使用。

工作方式:

客户端方式:在该工作方式下,终端服务器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该方式比较适合于多个转换器同时向一个平台程序建立连接。

服务器方式:在该工作方式下,终端服务器作为TCP服务器端, 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该方式比较适合于一个转换器与多个平台程序建立连接(一个转换器不能同时与多个平台程序建立连接)。

串口服务器通讯模式:

使用虚拟串口通讯模式:该模式下,一个或者多个转换器与一台电脑建立连接,实现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由电脑上的虚拟串口软件管理下面的转换器,可以实现一个虚拟串口对应多个转换器,N个虚拟串口对应M个转换器(N<=M)。该模式适用于串口设备由电脑控制的485总线或者232设备连接。

点对点通讯模式:该模式下,转换器成对的使用,一个作为服务器端,一个作为客户端,两者之间建立连接,实现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该模式适用于将两个串口设备之间的总线连接改造为TCP/IP网络连接。

基于网络通讯模式:该模式下,电脑上的应用程序基于SOCKET协议编写了通讯程序,在转换器设置上直接选择支持SOCKET协议即可。

技术参数:

接口特性: 网络接口符合TCP/IP标准协议,串口符合EIARS-232/485/422协议
电气接口: 网络接口位RJ45插座,串口接口位DB9接口
传输介质: 超五类双绞屏蔽线
工作方式: TCP Server模式,TCP Client模式,UDP模式,虚拟串口模式
隔离度:
传输距离: RS-232接口5m

尺寸: 95L*65W*25H毫米
使用环境: 温度:-20℃-60℃,湿度:5%—95%
传输速率: 1200bps—115200bps(串口)10M(网络)
保护等级:

串口服务器应用领域:

电信机房监控,电力监控,自助银行系统等

更多相关资讯:串口服务器在技术上的应用

网友A(2011-05-11):
补充串口服务器的通讯原理和用途
服务器、客户端和自动工作方式的区别?
答:1)  采用“TCP服务器”工作方式该应用方式主要用在多主机系统中,网络中的多个主机都需要分别与现场设备进行数据通讯。系统结构如下:
在这种方式下,串口服务器 上电后在指定的端口上监听主机的TCP连接请求。当主机需要与现场设备通讯时,主机首先向该现场设备对应的串口服务器请求建立TCP连接,连接建立后即可进行数据通讯,通讯完成后主机主动断开与串口服务器的TCP连接。 2)串口服务器 采用“TCP客户端”工作方式该应用方式主要用在集中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中,各现场设备只与指定的主机通讯。结构如下:
在这种方式下,串口服务器 上电后不断向主机电脑请求建立TCP连接(1.5秒请求一次),连接建立后一直保持,主机和现场设备可以随时进行双向数据通讯。 3)串口服务器 采用“自动”工作方式该应用方式主要用在多主机系统中,网络中的多个主机都需要分别与现场设备进行数据通讯。同时系统要求对现场设备的报警信息进行集中快速反应。系统结构如下:
在这种方式下,串口服务器 上电后在指定的端口上监听主机的TCP连接请求。当主机需要与现场设备通讯时,主机首先向该现场设备对应的串口服务器请求建立TCP连接,连接建立后即可进行数据通讯,通讯完成后主机主动断开与串口服务器的TCP连接。同时当现场设备有信息需要向报警主机传送时,串口服务器自动转换到TCP客户端方式,向报警主机请求连接,并在连接建立后将报警数据传送到报警主机,然后由报警主机断开连接或由串口服务器在15秒后自动断开连接,会到TCP服务器状态。

转化器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答:门禁系统、考勤系统、售饭系统、POS系统、楼宇自控系统、工业/工厂/实验室自动化系统、电信系统/设备、电力系统、SCADA(监控及数据采集)系统、仓储自动化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自助银行系统、邮政系统、大型零售系统、信息家电网上控制、网上医疗、其他远程数据采集系统。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一别千里行
恰是有情却无情,道是无情却有情。|来时未有期
多情总被无情伤,无情多为痴情狂。|月中三十日
笑看世间风云变,泪洒红尘痴情坚。|无夜不相思
痴情终因绝情去,绝情只缘真情亡。|
自古多情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

网友B(2014-08-07):
一个串口可以带两个串口服务器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2个RS-232对1个RS-232通信,你搜一下 HUB2232Z智能共享器  HUB2232AL全信号共享器

网友D(2018-12-09):
串口服务器,我用的虚拟串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