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如题

网友A:
谈不上先进。各有各的用途。不过MC的功能可以覆盖VC的功能。但是MC的功率范围却小于VC的功率范围。

MC是伺服驱动,一般功率200kW以内,而VC是矢量驱动,功率范围很宽,可到上千千瓦。

MC/VC都是西门子的经典交流传动控制系统,都很先进。

楼主:
谢谢了  我现在明白了

网友A:
MC的功能比较多,所以MC比VC的要贵,但是用途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