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如何编一个指示灯,按下启动按钮,亮2秒灭三秒,重复5次后自动停止的程序啊?  三菱的。我是新手哦

网友A:
新手不肯动脑筋,连基本的闪烁回路都不掌握,以后如何能靠此技艺吃饭养活自己?

0    LD X0
1    OR M0
2    ANI M1
3    OUT M0
4    LD M0
5    MPS
6   ANI T1
7   OUT T0 K20
10 MPP
11 ANI T0
12 OUT Y0
13 LD T0
14 OUT T1 K30
17 LD T1
18 OUT C0 K5
21 LD= C0 K5
26 OUT M1
27 RST C0
29 END

以下为程序档:请使用GX Developer软体打开。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你写的这个有歧义,不过我猜你想编的是启动报警吧,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