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西门子MP370触摸屏怎样和PLC通讯、编程?和上位机有没有以太网通讯?请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

网友B:
西门子S7-300     315-2DP的请各位师傅请教了

网友C:
西门子MP370触摸屏与S7-200/300/400 PLC通讯的可行方法:

1) 使用MP370触摸屏的"IF1B"端口, MPI或者Profibus方式连接S7-200/300/400 PLC; 然后在Protool/Pro的组态中定义"控制器连接".

2) 使用MP370触摸屏的"RJ45"端口, Ethernet方式连接S7-200/300/400 PLC; 然后在Protool/Pro的组态中定义"控制器连接".

西门子MP370触摸屏和WinCC上位机是否可以采用以太网通讯, 这种做法很少听说过. 原理可行, 但是没有多少实战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MP370触摸屏和WinCC上位机是否可以采用以太网通讯, 这种做法很少听说过. 原理可行, 但是没有多少实战的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不是很了解。只是导师让实现的,请楼上的说的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