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FT_40电风扇空载启动需要借助外力,带上叶子停转用万用表量都是好的,电农我加大到1.8微法了还是一样,请问个位是怎么一回事啊我都快晕了.

网友A:
重新测量启动绕组和驱动绕组的电阻

网友B:
启动电容可以考虑2.0UF-----2.4UF
转子是否灵活?
绕组是否匝间短路?

网友C:
不要轻易加大电容?!检查一下轴承是否良好?拆开清洗一下!加点机油即可(千万不要加炒菜用的菜油!容易氧化変硬)仅供参考

楼主:
我都用过了没用

网友D:
启动绕组断路、短路和电容损坏都是造成风扇不能启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