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PLC

楼主(2008-07-16):
哪位高手请教:传感器测量信号(没有变送器)能否直接接到PLC模拟量AI模块?
多谢!

网友A:
重要的不是使用傳感器還是變送器,而是是否能提供標準信號,如果您的傳感器提供標準信號的輸出,那何需變送器?

如果您的傳感器不能提供標準信號,那又怎么能直接接入PLC的AI模組中去呢?

楼主:
多谢指教。再问一下,您的意思是:不同的传感器不同对待,有的传感器可以有标准信号,可以直接接到AI模块;有的不行?

网友B:
0~10VDC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可以直接输入;

网友C:
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形式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现在买了个传感器但好象不能直接接到AI。本来就只打算测一个液位,现在想用浮球液位计代替。是否可行?除了要注意把该信号线改连到DI点外,不知还应注意哪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现在买了个传感器但好象不能直接接到AI。本来就只打算测一个液位,现在想用浮球液位计代替。是否可行?除了要注意把该信号线改连到DI点外,不知还应注意哪些?

这样最好,省钱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