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希望各位前辈赐教!
我很奇怪的是,4-20mA是模拟量信号,能转成RS-232信号吗?
如何来实现,原理是什么?
希望大侠们能弄个图来看看,谢谢!
........................................................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网友A:
有现成的芯片

网友B:
通过PLC、DCS或专用设备都可以,用单片机做个简单电路也可以

楼主:
........................................................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网友C:
如果用仪表转换,只能通过RS-232读4-20mA模拟量。
用一个232/485转换器和 485总线的分布式I/O模块,可以通过RS-232读写 多路模拟量,研华的模块。

网友D:
这里下载资料看看,可以4-20mA模拟量信号,直接转成RS-232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62718283054112.pdf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个,用单片机来实现:
1、单片机选8031。    2、 模数转换选 ADC0809。    3、采用中断方式。
请问可以吗?
相关的资料有吗?
有专家能答疑一下吗?
期待中....................................
........................................................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楼主:
自己做好吗?
我就是想自己做个,单位领导说不想买现成的仪器
这么简单,还不自己做。
你能提供芯片什么的,可以买你的,只要能实现上述功能就行。
........................................................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