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一台三相4kw的电机,要求启动10秒左右转速由慢到快,知道额定转速。再加一个装置可以像风扇一样有档位调节可以调节功率,初步定2kw、2.5kw、3kw、4kw四个档位。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那就用变频器吧。上述的方案都可以实现。第一,斜坡加速既能做到,第二,采用多段固定值给定转矩限幅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