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我公司用的的变频供水,现在变频老是停不下来,请问下有些什么原因所导致!

网友A:
你要先确定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部分的问题

网友B:
把运行信号断开,用面板控制的话按STOP键;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R-F700的变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变频24小时不停,自动老是达不到设定压力,可是我查过管网无漏水。

网友C:
查下泵啦

网友C:
有磨损 或者堵塞

楼主:
是压力传感器有堵塞吗?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新的,

网友D(2008-08-29):
1、检查一下水泵出口的止回阀,如果止回阀漏水系统不保压。
2、把水泵出口的阀门(最好是个支路阀门)逐一关掉,看压力变化和流量变化和变频器的频率变化,如果变频器只是在低频运转(30-35HZ)说明做的控制系统有问题(控制方式和设计方案)。
3、很多变频供水系统由于技术和投资问题在运转时保持一个最低运转频率(35HZ)。

网友E:
看看压力表先,达不到压力当然要运行了,压力表达到了再看压力控制输出等其他方面.......逐个解决问题。

楼主(2008-10-23):
先感谢各位!

楼主:
现在有个新问题请教
现在我的泵达到设定压力也停不下来,请问下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F(2008-11-26):
你的压力传感器型号配吗?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