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请问一下三菱触摸屏与PLC之间通过USB透明传输怎么实现的的啊?GT1175屏、Q02cpu。要用到的gx developer 版本应该是多少以上的才能支持透明传输?谢了!

网友A:
连接三菱的PLC时有透明功能;

楼主:
楼上说的怎么听不懂啊,有没有相关资料啊?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只要在“传输设置”里面双击“CPU模块”,勾选上“使用GOT(直接)透明传输功能”,再在“串行/USB ”里面选择USB就OK 了

网友B:
这对软件的版本也有要求,以前的低版本的没有上面所说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