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电磁阀(220V)换向频率挺快的,所以两个阀头电磁铁总是有反向电动势,发热很快。怎样能解决?加上三极管和电容行吗?用什么型号,怎样接线?急!电磁阀大概是55VA

网友A:
换成直流电的线圈

网友B:
i加阻容吸收

网友C:
把它改成直流线圈的!然后加个吸收二几管!

网友D:
好像是加个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E:
反向电动势?能造成发热很快吗?原因应该是换向频率挺快造成的吧!!(到底有多快没有说?)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F:
线圈在断电时会产生电动势,在线圈旁边并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方向要注意一下

网友G:
线圈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会产生高电压,但不会产生高温,它与温度应该关系不大。
发热很快只要不坏就行,如果因友热而损坏,换用高温漆包线绕线圈。

网友D(2008-09-12):
加RC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