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开机就黑屏
检测不出任何东西
内存重新插了下 还是不行
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cpu风扇转吗?
如果不转
把板子拿出来
在外面通电看看或换个电源

如果转
清一下BOIS
如果不行就换个内存看看了
再不行就

网友B:
国产就这样啊他们应该有售后秦辉13031151805换凌华的吧

网友C:
能在屏幕上看出电脑起动到哪一步了?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1.换个显示器调分辨率
2.重装系统
3.换块显卡
4.可以过去看一下
qinhuiart@126.com秦13031151805

网友D:
国产的怎么了,外国的就能保证不坏?出了问题解决不就是了。要是我们能像人家韩国人那样,自己能生产的都用自己的产品,国家就会比现在富的多了。

网友E(2008-08-26):
可以找我们售后

网友F:
内存能检过么?刷新频率和显卡方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