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向各位高手请教

本人现在遇一难题解决不了,在此向大家发出求助请求

问题是:  现在有一台设备,用两台变频器驱动,有速度要求,速度设定是在1--2.5m/min任调,

变频器是安川G7+PG-B2定位模块,用三菱程控器和GOT970,要求在触摸屏上设定多少线速

设备实际线速就是多少

相关条件如下,

 机械传动比 n=426
 电机极数  4极
 驱动辊直径是:0.55米

请问各位如何编写此程序或是有何公式来作计算依据,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安川G7+PG-B2定位模块没用过
触摸屏设定,能和安川的直接连接吗
要是三菱的触摸屏和三菱的变频器能直接连接

网友B:
PG-B2不是定位模块,是PG卡
50HZ的速度1500/426*0.55*3.1415926
自己写一个宏吧

网友C:
PLC与G7是用通讯来调速?还是PLC加DA模块来控制?
RS485通讯成本低,但程序相对复杂,而用DA模块程序简单,但要花钱买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