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请问1.5V如何控制12V继电器/

网友A:
交流?直流?交流有可控硅!直流用三极管!或者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楼上正解,当然也可用用一些小的集成放大电路,也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交流有可控硅!直流用三极管!或者用固态继电器!!!
能具体的吗?比如画个线路图。谢谢了

网友C(2008-08-22):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交流有可控硅!直流用三极管!或者用固态继电器!!!
用什么型号的固态继电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交流有可控硅!直流用三极管!或者用固态继电器!!!
用什么型号的固态继电器呀
按这个电路图连接有时没有输出
高手们帮帮我

网友A:
把发光二极管去掉!!

网友D:
三极管就行了.
6楼的图是1.5V控制吗?输入点可能驱动不了光耦!

网友E:
还没见过用1.5V的继电器

网友E:
不过用光偶的 话还是说的过去

网友C:
用发光二极管是为了便于观察是否导通

网友F:
将仪表的发光二极管去掉,将仪表的电压信号全部加到光偶的输入端,试试看行不

网友G(2016-03-15):
直接一个三极管就可以解决了,1.5v足够驱动三极管,不过偏置电流要调好(偏置电阻),npn三极管c,e接在12V继电器线圈和地之间。

网友H:
直接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I:
二个电阻一个8050或者8550即可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