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我是菜鸟,请问1.5V电压能控制PLC输入继电器吗

网友A:
加个三极管和电阻2只,就完全可以控制了.

网友B:
呵呵,电压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三极管和电阻2只,就完全可以控制了.
帮画个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C:
急呀!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请问1.5V电压能控制PLC输入继电器吗
1.5V电压能控制PLC输入继电器显然是不行的,即使勉强能动也不可靠。
如果你的输入能与PLC 的COM电源串联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前提是不损坏你的输入开关元件)。

网友C:
看不懂,太深奥了,谢谢你老师。
听说可以用光耦4N32输出,还可以用三极管放大。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E:
针对你的问题:
1.使用AD输入(成本高)
2.使用继电器(频率《30hz)
3.使用固态继电器
4.使用三极管
5.使用光耦
不会用,从头学电子电路,电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