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最近老是停电
我们就想买一组电池,直接接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供办公室用
问能带起电脑、显示器等电器吗

网友A:
绝对不可以;
变频器是带三相交流电动机使用的;

网友A:
你说的这个要用逆变器,不是变频器;
可以用电瓶(12V的),再用逆变器变成AC220V;
只要容量够,可以带电脑、显示器等,但用的时间长短就看电瓶了;

网友B:
同意2楼的观点,变频器主要是用来调速的,即改变电源的频率,而显示器什么的正常工作时是工频的,即50Hz,频率变化了会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A:
呵呵;就算用变频器输出50HZ也是不行的;

楼主:
呵呵
加电抗器并且在后面在加变压器,变压器上并上电容还行
电脑和GRT显示器还行
不知道为什么液晶的不行

网友C:
不太可能。只要是正弦波的交流电源,液晶的显示器也会亮的。

变频器的输出就是逆变器,不调频将输出频率固定50赫兹,然后加正弦波滤波器就可以了。或者加输出交流变压器也行。

网友C:
不过你的电池组要变成高压的,串联起来。要550V左右呢,也挺麻烦的。不如去买现成的应急电源。可以做到市电和应急电源的无缝转换。

楼主:
最终还是买的逆变器和电池
不过LCD显示器确实带不起来啊
一闪一闪的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人家的EPS就是用ABB的变频器做的。

网友C:
是的,可以检查输出电源参数,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