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求助各位大虾:所用的plc为西门子s7-200系列224xp,外加一个em231模拟量模块,所用软件版本为Micro/win V4.0。软件编程时用通讯电缆把程序下载到PLC中,计算机与Plc可以通讯上,程序编译也没有问题,但是下载时程序却下载不到Plc中,提示“编译有问题,更多信息请察看非致命错误”。在下载选项中如果单下载数据块和系统块都可以下载成功,但是选择程序快就下载不了,哪怕编写的程序是最简单的程序或者空程序。请教各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硬件错误还是软件哪里没有设置对?

网友A: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
专心学习工业自动化,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
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对于CN系列的PLC,其软件必须不低于V4.0 SP3版本且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为中文。

网友C:
你的CPU224XP是不是CN型的呀?

网友D:
呵呵软件版本太低了啦,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