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本人船舶电气化专业毕业已4年,最近工作需要特来请教各位师傅师哥,

我现在的单位正在建设造船厂,过段时间我要接触电工上的一些活。由于工作需要要把电工拣起来,我现在要用到的是工程建设的电工知识,我想也把船舶电工的知识一起复习下。想看些材料不知道看什么好?

楼主:
最好告诉下资料网址或实体书在那类书店能买到....谢谢了

网友A:
先找些“船用”电器设备的资料(如船用发电机、船用防爆灯、船用接线盒、船用变压器、船用照明灯、船用探照灯。另外对船用雷达、船用罗盘、船用电台等弱电设备也做个了解)。船用电器最大的特点是防爆、防腐、安全,所以其电压、材料和表面涂料等与一般电器是有区别的。但对于“电工”来说,安装、保养、维修的工艺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船上的电工会晕船,哈哈....................)

楼主:
谢谢!现在我手里有一些船台电力图纸,请教了一下我们做预算的工程师,能大概看明白图纸在什么位置有什么设备。我想问一下以后我要到施工现场参与施工的话要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我手里有一些船台电力图纸,请教了一下我们做预算的工程师,能大概看明白图纸在什么位置有什么设备。我想问一下以后我要到施工现场参与施工的话要注意那些事项??
第一:注意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和船台设备安全)。事先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进行电工、电焊操作的应随身携带《技能证书》和《操作证》。
第二:详细记录(可能的情况下多照相,做好每一个点的详细记录)对工人来说施工前实地考察的机会并不是随时有的,要珍惜、要仔细全面地看。
第三:要求甲方提供施工所需要的全部资料并带回后仔细研究、吃透图纸要求。可能的话要求工艺工程师提供施工工艺。要求计划工程师提供进度计划。
只有做好以上全部准备工作才能进入施工现场,否则事倍功半。弄不好还会搞出些意想不到的小事故,拖累了工程进度,也会影响自己的技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