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请教大家一下啊,我用威纶MT506MV的触摸屏和信捷XC3系列的PLC连接,因为屏不支持信捷的PLC,所以我用的是Modbus协议连接,但我在触摸屏上设定好了后,和PLC还是连不上,不知是不是在PLC侧需要做怎样的设置啊,请各位知道的帮帮忙好吗!

网友A:
威纶MT506MV的触摸屏和信捷XC3系列的PLC 两侧的通讯方式都要设置成"MODBUS"或"MODBUS  RTU"只有相同的通讯协议才可能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