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小弟接手一个上位画面的事情,第一次用AB的东西,但是画面做完了,想把地址填上去,但是看了程序后,却看不到没个开关量的地址值,只有含义(比如启动,停止一类的).不知道怎么看每个变量的地址.等待帮助,论坛回复或加qq:232680256.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愿意指点吗?

网友A:
你可以连机PLC在线读取PLC的地址啊

楼主:
关键是现在PLC已经投入运行了,因为画面的程序厂家没有了,所以我们重新给他们做一份的.那除了在线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B:
在LOGIX5000的 点名表 里面找对应的点啊   点名表的每个点名应该都是有注释的  按照注释找你需要的点不就行了吗  不知道我个理解错了你的意思 有什么问题继续讨论 加我的QQ也可以 84376175!

网友C:
我的理解。输入tag,等于地址。好好好久不用。生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