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打开文件

楼主(2008-07-17):
请问用三菱编程软件如何打开文件,报错见下图在注解是文字出现象日文一样的文字,好象乱码,望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软件保存的程序不是这后缀名

网友B:
一般来说高版本的软件可以打开低版本的软件,这叫“向下兼容”而低版本的不能打开高版本软件编的程序,以为设计软件那时还没有这样的文件。FX系列有两种版本编程软件,如果用GX-编程软件在读取FXGP格式文件时会显示文件无法打开。你可以点击GX-软件左上角《工程》选择《读取其它格式文件》点击《读取FXGP-文件》出现一对话框;点击《浏览》,选中所需文件《确认》后点击选择所有PLC参数再点击执行。 便可读取不同格式文件文件了。其它格式文件也一样操作。如果手头有梯形图图纸,又打不开文件,可以重新输入一遍并保存。以后就可以打开这个文件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