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想做一台4轴简易机器人实现上下料,想全部用伺服电机来控制,不知道难度有多大?有人指点吗?领导一直想做,撺掇着我来做,但我没把握,想得到大家的指点,敢做不?

楼主:
用PLC+4轴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做一台4轴简易机器人实现上下料,想全部用伺服电机来控制,不知道难度有多大?有人指点吗?领导一直想做,撺掇着我来做,但我没把握,想得到大家的指点,敢做不?
控制上问题不大,就是四轴控制嘛。问题在机械设计上:用伺服精度高但相对噪音大、调整和设置都需要专业电气人员。用液压运行平稳但机械加工要求高、对控制阀的寿命和精度要求也高。如果只是上料、下料,建议用编码器+变频器+普通三相电机,机械上用链条、齿轮传动,有制动需要的话再加上电动离合器。这样的配置造价是以上二种方法的1/3~1/5。电气控制上一个普通PLC 就行了,运行稳定性很好、维修量小,普通机修工人经过简单培训就可胜任。

网友B:
我认为关键是看上下料任务的动作构成,以及上下料的精度要求和你所采取的机械构型,这些都会影响你的任务的难易程度。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因为我是伺服的新手,总觉得控制这块好像没谱,四轴联动想起来会比较困难,呵呵,其实机械方面的设计也比较有难度!
我们单位刚买了一台fanuc的工业机器人,今天将它的各轴·单独动作了一下,觉得它的机械传动还是很巧妙的!

楼主:
底盘的转动和大臂小臂的转动比较能想得通,手腕的转动、手腕的上扬下摆,手爪的转动实现起来确实很巧妙,还没太明白是怎么实现的,因为伺服电机装在小臂的尾端,而这些动作却全部要穿过小臂传到手腕的地方来实现,呵呵,继续研究中!周一要进行方案讨论,呵呵!

网友A:
仔细找找,一定有象钟表一样精准的机械。理解这些机械的动作原理,才可能编出合适的程序。

网友A:
[灌水]看看这个机器人,它上料、下料可比楼主的“四轴”利索多了。哈哈..........

楼主:
呵呵,这个是够利索的  呵呵,人才啊!都是!

网友C:
我有四轴的USB运动控制器,www.lintron.com.cn,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D:
楼主,你单位的fanuc工业机器人抓举重量是多少?大臂关节的伺服电机功率多大?
我在一些视频里看到过工业机器人的电机的个头(外形)好像都很小,没见过真的,想了解,楼主可否拍些片片传上来?

楼主:
大臂小臂机座的电机为4.3KW,其他3个电机为2.7KW
抓重为165KG,活动半径为2.65M

网友E(2022-01-11):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E(2022-03-26):
理解这些机械的动作原理,你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