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三菱FX系列,移位指令怎么输入啊?  (SFTP  Y0)   如何输入编程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系列,移位指令怎么输入啊?  (SFTP  Y0)   如何输入编程软件?

可以到这里看一看。(现在都是梯形图输入了,如果用手持编程器输入指令的话就按指令逐条输入---包括①指令、②地址、③参数)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11&s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