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我公司的一台挤出机是75KW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是西门子6RA23,现在由于换配方致使电机转速提不上。不知何故?请大侠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换配方使电机转速提不上去你应该试试把配方换回去行不行?是配方的事,还是电机的事

楼主:
配方换回去就可以,我想可能是电机的参数有问题,可又不知是哪些?请指教!谢谢

网友B:
空载能提吗?

楼主:
空载可以提速,我怀疑是电机功率不够,不知对不对?

网友C:
电流达限幅值了吗?
给定值变了吗?

网友D:
1.当电机转速提不上的时候, 检查6RA23直流装置的参数 P04(电枢实际电流)是否已经达到电流幅值了吗?是否有"堵转"现象?若需要运行在基速以上, 则需要弱磁调速!

2.当电机转速提不上的时候, 如果P04(电枢实际电流)没有达到电流幅值, 那么检查6RA23直流装置的参数 P02(实际转速)是否已经达到转速幅值了吗?是否配方的转速给定值超过了电机的最大转速?

网友E:
可以转矩不够

网友F(2008-09-11):
电流限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