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我用的s-200仿真器(西班牙),自己写了个10s的程序,可是仿真的结果却1s左右, 非常不准确,但是看到网上视频中有个家伙演示的10s就是10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能调吗?

恳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用户不注意定时器编号,由于西门子的定时器根据编号不同,其时基有所差异,有的时基为100MS,有的为10MS定时器,例如:在同样定义定时器为50的时候,所代表的时间就会有所不同。

因此,请您仔细检查您的程式,或者贴出您的程式作后续的讨论。

楼主:
你看,这个程序没错吧,但是在s-200的仿真器(西班牙)上,延时不到1秒,q0.0就亮了,这是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