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适配器损坏

楼主(2008-07-17):
我用DP连接器(带编程口的)连接两个315-2DP的MPI口,在DP连接器编程口上下载时,出现“没有别的激活站点”提示,无法完成!最后通讯没建成,发现适配器有烧焦味,后来单机连接,出现同样的提示,应该是适配器已损坏!请门是什么原因,导致适配器损坏,另外这种情况损坏了适配器的什么元件?如何修复?谢谢!

网友A:
他山之石:
可能是电缆线?电源?
之前遇到CP1H烧usb口(包括计算机的)客户:第一次描述,拿到机器连接usb电缆加上dc24电源(使用dc24v供电的机器),联机不上检查usb口坏,换台计算机同样命运;机器拿来检查结果plc usb口坏,送修;返回机器交客户前当面试机工作正常,不日,客户再次返回,usb口又坏并有糊味,usb电缆线没问题,再修;交客户前试机没问题,嘱咐客户不要再用原来的电源(因为只有客户的电源没有检查),至今月余客户未返回,估计usb没再烧。(不明原因)
你可参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