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171ccs76000是施耐德momentum系列中比较低端的一款cpu,最近在一个小项目中用到,将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总结如下:
1.在用concept编写程序时,cpu型号有两种,171ccs76000-984和171ccs76000-iec,该cpu出厂时固件为984only,所以如果不更新固件的话,只能选171ccs76000-984通过984ll进行编程,否则无法下载配置。
2.如果想使用iec编程,只能下载该款cpu的iec固件,通过施耐德官方网站可以下载m1liv210e.bin。通过execloader下载到cpu,即可使用iec进行编程。
3.如果没有选配选项适配器的话,就无法通过电池保存程序,而171ccs76000无法将iec程序保存到flash中,所以要使用iec编程,必须配置172jnn21032等选项适配器,安装电池已保存程序。
4.如果使用984ll进行编程,可以直接将程序保存到cpu的flash中。
5.采用984编程时如果使用了多个程序段(section)的话,一定要在“segmentscheduler”中将所有程序段的“typeofslove”项改为“continuous”,否则程序只运行第一段,后面的程序将不能运行。

网友A(2013-07-30):
请问楼主,你知道171ccs76000的编程电缆怎么做吗?我现在有做根线,但通讯不上,请楼主指教,是我配置没配置好,还是线的问题。采用RJ45 modbus口通讯。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