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输入问题

楼主(2008-07-17):
如果PLC里的程序出现了紊乱,想重新输入备份程序,是不是要把原来的程序删掉? 如何删?  我直接把新程序写入可不可以?  输入程序,是不是要把PLC后的拨指开关拨到OFF?不这样是不是输入不了程序?    谢谢!!!

网友A:
要看什么PLC了,一般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三菱FXZN

网友B:
直接下载就能覆盖掉

网友C:
删除后下载也可以;
直接写入时选择全部写入;

网友D:
在电脑里用软件删除!也可以覆盖掉!
是要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