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一台M430(200KW)控制风机(180KW)启动就报警A0910和   F0002,并且会烧坏其他控制台上的仪表,以及电子时间继电器.电源变压器是100KVA.

网友A:
这个帖子在西门子论坛的《找答案》里刚看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的电源变压器100kVA,而电机180kW?是这样吗?笔误了吧?
第二个,F0002是母线电压高,你可以通过使能MM430里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即可解决报故障问题。

楼主:
变压器是100的电机是180的,我只是想低频试车.启动的瞬间就报警.并且烧不相干的电子仪表.且有仪表显示启动时电压过高.平常电压是正常的.帮我诊断下原因,谢谢.且启动前风机是静止的

网友A:
变压器的容量太小了。电机的容量太大了。

你应该检查变频器的进线电压,是否符合变频器的进线电压等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