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三菱PLC怎么设置可以加密.就是不输入密码就打不开我自己骗写的程序.

网友A:
密码设置在软件的 在线 登陆关键字 中设定
密码为8位
不是打不开程序,是要从PLC里面读出程序需要输入密码
密码最好不要以B/C开始

网友B:
有密码时从PLC读出程序时需要输入这个口令;

楼主:
顶楼的老师.为什么不要以B或是C开始.
还有如果给PLC设置一个特定的运行时间.用什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