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左.右移位是什么意思呀.   STFL
我看了编程手册.太抽象了.看了很久还是看不懂呀.
想请问一下,能否说的通俗一点.
因为我看了好多实例都会用到这个指令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编一个小程序试一下。

STFL左移位应当是:组成数据的多位二进制数,当执行条件满足时,按设定的位数向左移动。例如 1100,向左移一位后、变成 1000。
不知理解对否?

网友B:
SFTL,左移,SFTR,右移!
[SFTL MO S20 K8 K1]
像这条指令意思就是说,把M0这个位的值一直向S20,S21,S22,,,一位一位的左移动,k8是指这里的S一共有8位,也就是说移8次,后面的K1是设一次要移的位数,,,

网友C:
就像银行排队一样,前面的一个走了,后面的依次前进一位;

网友D:
呵呵呵,“就像银行排队一样,前面的一个走了,后面的依次前进一位”这个好。

楼主:
SFTL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用仿真软件测试过这个指令.不知对不.
如 LDP X0
   SFTL M0 Y0 K8 K4
当m0为on时 ,M1,M2,M3 为OFF,x0一次脉冲.Y0为ON,其它为OFF.当再一次脉冲.Y0.Y4为ON.其它为OFF.
当m1为on时 ,M0,M2,M3 为OFF,x0一次脉冲.Y1为ON,其它为OFF.当再一次脉冲.Y1.Y5为ON.其它为OFF.
M3,M4和上面一样.
当m0,M1,M2,M3 为OFF,.Y0为ON,x0一次脉冲 .Y0变为OFF.Y3变为ON..当再一次脉冲.Y3为OFF了.即全部OFF了,

楼主:
仿真软件
我想问下大家,上面那样理解有问题吗..
左移位指令一般用在工程上什么情况有比较好呢.我很想知道.
还有我用的仿真软件是FX -TRU-BEG-C V1.10
这个版本还不错一般的指令在那上面测试都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不足的是像高速指令,及32位的,好像在上面测试不了.不知有没有那种软件呀,谢了.
有仿真软件的话.对于学编程的话.高级指令多测试几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