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我的交流伺服电机只加装了一个10:1星形减速器,空载
伺服驱动器限速模式下,显示的转矩值波动很大,上下波动幅度有均值的30%。
也就是我们需要15N的牵引力,显示的波动至少有4N。
不知是否正常。

另外,
伺服驱动上的转矩显示和真实转矩的差别有多大?
主要的转矩是由电机本身还是减速器引起的?
正常的波动范围有多大啊?

多谢指教!

网友A:
系统是转矩闭环还是转速闭环呢?转矩波动主要是系统的调节特性没有调整好吧。这种波动是周期的还是无规则的?

楼主:
数字跳动较快,但没有规律吧。
是转矩闭环。

网友A:
采用示波器看下转矩实际值的波形。看来是转矩的闭环调节特性不好,需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