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α系列主轴模块spm报警序号故障征兆原因分析解决方法1spm显示a,a0或a1报警控制板检测到rom或ram或cpu故障,不能进行正常工作。1.检查控制板(将spm外壳拆下,即可拆下控制板)上的rom芯片是否没有插好,或没有rom,重新插好或购买更换。2.检查控制板的左上角两个大集成芯片的管脚是否有腐蚀,因为psm的冷却风扇正对此芯片,热空气经过后冷却成水汽,使大片子的管脚被腐蚀有锈,购买新的控制板更换。
2spm显示01(alm红灯点亮)。电机过热报警1.关机等候一段时间后,看是否还有报警,如果报警消失,则可能机械负载太大,检查主轴机械负载或切削量是否过大。2.检查spm的jy2插座上的连接器是否没有或没有插好。
3.用万用表检查电机过热保护开关之间的电阻应为短路。如果开路,更换热控开关。
3spm显示02(alm红灯点亮)主轴电机的速度与指令速度相差较大。1.不启动主轴,用手盘主轴使主轴电机快速转动起来,估计电机的实际速度是多少,让另外一人观察系统的主轴监视画面上的电机速度显示值,看是否基本一致,一般情况有100-200转/分,如果只有1-2转或10转以下,则是电机速度传感器或速度反馈回路故障,拆下主轴电机的速度传感器(在电机后部,拆下风扇和风扇下面的盖,即可看见一块小的印刷板带一个白色的圆形传感头),如果传感头上有磨损,则坏了,应更换(fanuc有售,根据电机型号可查到传感器的型号,如:电机型号最后四位为b100,则传感器的型号为a860-0854-v320),注意调整传感器与测速齿轮之间的间隙,应为0.1-0.15之间,可用10元人民币置与其间很灵活,对折后置于其间很紧即可。2.如果速度显示正常,则查电机或动力线是否正常,动力线可用万用表或兆欧表测量出。
3.电机动力线相序是否接错。如果不对,在启动时主轴来回转几下后出此报警。可将u,v对调。
4.如果有条件(即车间里有相同的交流主轴单元),可互换控制板或整套单元,但必须测量晶体管模块没有短路,否则会将另一控制板烧坏。这样会很快判断出是单元或控制板或电机故障。
4spm的led上显示03(alm红灯点亮)直流大保险烧断。1.观察spm上的直流侧红色指示灯是否点亮,如果没有点亮,则是直流短接片没有接好,如四个螺钉一定不能只上两个,并且要拧紧。或电源单元故障。2.拆下主轴单元模块的外壳,用万用表测量直流大保险,如果不通,更换保险。但可能后面电路有短路造成烧保险,必须先解决引起短路烧保险的原因,才能通电测量后面的igbt或ipm是否有短路,如果有,则更换,且需更换驱动模块和驱动电阻。
3.可能是报警检测电路出故障,须查相应电路,或送修。
5spm的led上显示04(alm红灯点亮)。电源输入回路缺相。1.用万用表检查电源输入三相交流是否有缺相。2.将主轴模块送修。
6spm的led上显示07(alm红灯点亮)。主轴电机超速报警。1.如果一开机就有报警,则控制板的检测回路有故障,更换控制板。2.如果运行过程中出现该报警,关机重新开机,如果还是同样故障,更换主轴单元。
3.如果重新开机后出别的报警,按别的报警解决方法解决。
7spm的led上显示09(alm红灯点亮)。主轴模块晶体管回路过载报警。1.观察是否和时间有关,如果是长时间开机后出现,而停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无报警,则是电机负载太大,应检查机械负载或电机或切削量太大。2.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底板的oh1、oh2之间应该是短路的,如果开路,检查单元上的热控开关是否坏了,如果是短路的,则控制底板断线或控制侧板与底板连接器接触不好,重新插好。或更换控制板。
8spm的led上显示11(alm红灯点亮)。直流侧电源电压太高。psm上会有01al检查电源模块或三相输入电源线是否接触不好。9spm的led上显示12(alm红灯点亮)。直流电源回路电流异常,或ipm模块异常报警。1.观察是一给指令就报警,还是给指令后,转一下才报警,或高速报警。如果是后两者,检查主轴电机或动力线是否有短路或绝缘异常。2.拆下igbt或ipm模块,测量是否有短路的,如果有,更换。如果没有短路,再检查个pn节的导通压降是否正常,如果是ipm,即使用万用表测量各点都正常,也要更换。
3.更换igbt后,要同时更换驱动模块(a20b-2902-0390),并且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底板上的六组驱动电阻,每组两个,6.2欧和10k,如果烧断,更换。
10spm的led上显示13(alm红灯点亮)。cpu内部数据存储出错,此报警很少出现。更换spm的控制侧板。11spm的led上显示19或20(alm红灯点亮)。u相或v相电流检测器偏置过大,一般发生在一开机。1.如果有相同的两个主轴模块,可互换控制侧板,判断是控制侧板故障或控制底板故障。2.将spm送修。
12spm的led上显示24(alm红灯点亮)。与系统的串行传输数据异常。1.如果是系统已关机,则是正常报警,再开机,报警会消失。2.如果重新开机后不能消失,则可能是连接电缆或光缆故障,或系统或控制侧板接口故障,更换相应的元件。
13spm的led上显示27(alm红灯点亮)。编码器信号断线报警。1.检查编码器和是否异常,用示波器测量编码器的输出波形pa,*pa,pb,*pb,pz,*pz是否正常,如果有一路没有,更换编码器。2.用万用表测量反馈线是否有断线,如果有,更换编码器反馈线。
3.更换spm控制侧板。
14spm的led上显示30(alm红灯点亮)。ipm过电流(spm5.5、spm11),psm过电流报警(01alm)。1.对于spm5.5、spm11(ipm结构,无驱动板),更换ipm模块。2.对于psm15-30,检查电源模块故障。
15spm的led上显示31(alm红灯点亮)。主轴电机速度检测器异常或电机没有按给定的速度旋转。1.如果一开机就有报警,则更换控制侧板。2.不启动主轴,用手盘主轴使主轴电机快速转动,让另外一人观察系统的主轴监视画面上的电机速度显示值,看是否基本一致,一般情况有100-200转/分,如果只有1-2转或10转以下,则是电机速度传感器或速度反馈回路故障,更换速度传感器。
3.如果速度显示正常,则查电机或动力线是否正常,动力线可用万用表或兆欧表测量出。
4.电机动力线相序是否接错。如果不对,在启动时主轴来回转几下后出此报警。可将u,v对调。
5.检查动力线是否连接可靠,如果是高速或加速或加负载时才出报警,则可能是动力线接触不好或动力线太细,更换动力线。
6.如果有条件(即车间里有两相同的交流主轴模块),可互换控制板或整套单元。
16spm的led上显示32(alm红灯点亮)。控制侧板的大片子内部的ram异常。更换控制侧板。
17spm的led上显示33(alm红灯点亮)。直流侧放电回路异常。1.检查电源模块是否有异常。2.控制侧板故障,更换。18spm的led上显示34(alm红灯点亮)。参数设定错误报警。1.检查电机代码参数是否正确(0系统6633,16/18系统4133),如果正确,是否在修改上述电机代码后没有初始化(6519#7/4019#7改为1,关机再开),正确设定并执行初始化。2.更换控制侧板。
19spm的led上显示51(alm红灯点亮)。直流侧低电压报警。1.检查电源模块上是否有04(alm),如果有,检查psm故障。2.如果psm上没有报警,则检查报警回路(控制底板或控制侧板)是否异常。
20spm的led上显示56(alm红灯点亮)。内部风扇异常。1.观察风扇是否转,或是否有风,如果不转或风力很小,拆下观察是否扇叶上较脏,用汽油或酒精清洗。2.如果清洗后装上还有报警,更换风扇。
3.检查风扇的插座电源24v是否正常。红线+24v,黑线0v,黄线报警线,拔下有5v,如果电压不对,更换控制板。
21spm的led上显示62(alm红灯点亮)。电机速度指令溢出报警。1.检查速度指令是否太大,超出允许值,修改加工程序。2.更换控制侧板。
22spm的led上显示66(alm红灯点亮)。各放大器间通讯异常报警。1.检查spm,psm,svm之间的连接线是否有错误。2.更换控制侧板。
23spm的led上显示73(alm红灯点亮)。速度检测信号幅值不够。1.检查系统有关主轴速度反馈检测器的参数是否有错误,重新正确设定。2.检查速度传感器是否异常,更换。
3.更换控制侧板。
24spm的led上显示74,75,78(alm红灯点亮)。控制侧板检测到cpu,crc等异常。更换控制侧板。25给指令后,主轴不转,无报警信息。spm没有接收到速度指令信号或旋转条件不满足。1.观察spm上的led显示,如果是00,则表示已经有正/反转和急停信号,检查pmc的主轴部分。2.如果spm的led显示“--”,表示条件不满足,检查主轴诊断画面的输入信号,*esp,sfr/srv,sstp,mrdy是否都有,如果没有,检查pmc相应的地址。
26车床g01不动,无任何报警。系统没有接收到编码器信号或进给条件不满足。1.观察g00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而g01是每转进给,改为每分钟进给(g98)。如果还不转,检查系统诊断画面(0系统是700号诊断),可能是没有接收到主轴速度到达信号或进给倍率为0。2.如果每分钟进给(g98)正常,而每转进给没有,则是编码器坏,或编码器、编码器反馈线或接口电路坏,更换相应部分。
27主轴定向不停止,出现超时报警(机床厂设置的报警)。主轴单元没有接收到编码器信号或系统没有接收到定向完成信号。1.用手转动主轴,或使主轴以一定速度旋转,在主轴诊断画面上观察主轴速度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显示,更换位置编码器或编码器反馈线。2.检查位置编码器的皮带是否松或断开。3.如果显示正常,更换主轴模块控制侧板。28主轴旋转时机械噪音大。主轴机械摩擦或主轴电机故障。1.观察主轴诊断画面,如果电机速度稳定,而电机负载有变化,则可能是主轴机械摩擦,可能主轴轴承坏了。2.如果速度和负载都稳定,则可能是电机的轴承坏了,更换电机轴承或送修电机。
3.如果速度和负载都有变化(低速时),可能是主轴模块的驱动部分坏了,将spm送修。
4.主轴参数未进行初始化,或初始化时电机代码不对。
29led无显示控制板无电源或没有工作。1.观察led左侧的ipl绿等是否点亮,如果不亮,测量输入的+24v电源是否有,如果有,更换控制侧板,如果没有,检查电源模块的+24v回路。2.如果ipl绿等点亮而led无显示,更换控制侧板。
3.如果系统能正常工作而无报警,则是led显示器接触不好或坏,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