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求教:有关电表问题

请教各位:我家电表标牌指示为20(80)A,我家刚购一台快热型电热水器,功率8000瓦,请问我这热水器能用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用

网友B:
220V 8000W 电流36.4A!离80A还远着哪?放心用吧!

网友C:
完全可用.

网友D:
电表的铭牌上写了20A到80A,理论上是用电压220V乘以铭牌上的电流数就是家里用的功率数了,所以可以用,但还要考虑一下你家的进户线的粗细,就是铜线是多少平方的线径,别顾此失彼了,线不够粗是很危险的,容易烧表,

网友E:
四楼的考虑的很周到啊,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