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我是个伺服新手,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也没有样机来把玩,我也相信很多和一样的新手也犯糊涂,烦请个路高手解答。
伺服会失步吗?一般失步后怎么处理?伺服的失步和脉冲发送方式有没有直接关系?和伺服电机的惯量有没有直接关系?
以台达PLC为例,yo的脉冲输出完毕,M1029为NO,然后用这个M1029去执行其他动作,请问是不是PLC的脉冲发送完成了,伺服也就对应执行完毕?这里有没有一个时间差?
如果伺服只是做位置控制,伺服的运行速度是靠脉冲的发送速度来控制吗?如果用PLSY指令,需要结合ramp斜坡信号使用吗?
伺服的概念是零误差,那么有必要做闭环吗?闭环的信号如果取伺服的脉冲,那么是防止失步?或者是取伺服的回授值来判断是否要开始执行其他指令?如果是以脉冲加符号方式来驱动伺服,那么伺服回授脉冲是不是只要读取A相脉冲就可以了?如果用光栅做闭环的话,是不是也只接受A相脉冲?
附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有没有原点复归的功能?是不是每次断电之后要读取近点信号后的Z相来做零点?

网友A(2008-11-03):
交流伺服多为永磁同步,存在失步问题。失步原因很多,比如:负载太大,接收脉冲数(数字量)由于干扰等原因丢脉冲。
脉冲发送完以后,伺服要一定时间才能响应,伺服响应时间很快。
位置控制时,速度和脉冲频率成正比。
伺服必须做闭环控制。零误差是和编码器精度相关。事实上调节伺服的PID参数来调整伺服响应速度。动态响应快容易超调,调节参数就是达到一个最佳的性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