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一个民房改线,

现在出现如下情况
1:电线包在管内,下墙里的管(用水泥弄平),用电笔测管所在墙面有110V电压,
2:把电线从管中抻出,测管的位置墙面还有110电压(以确定在管左右两边50厘米没有电线)
3;没有接任何用电设备,只有一个零线有电压为12V(其它各屋正常为0V)
4;冰柜接上,冰柜为启动时,与冰柜2米处的零线为12-36之间电压,冰柜拔下,零线为0V

以上只出现一个屋,别的全正常,不用里零线电压为0V

用电器可以正常工作!

高手帮分析下

楼主:
高手们帮帮我啊0

网友A:
可能是零线有接触不好,或接头氧化,造成零线电阻过大。

网友B:
把零线都接好了,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电笔不可靠,建议使用万用表!

网友D:
有能测量电压的电笔吗??电工的常识都没有呀??

网友E:
有测电压的电笔的 1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

网友F:
潮湿引起的漏电吧

网友G:
你用的数字试电笔吗,那是不准的,这样的小问题都第一次看见,说明你水平太差劲了.

网友H:
尽量不要使用电笔,很多时候它会骗死你的,使用万用表吧。

网友I:
不要被假象迷惑了,有力武器就是万用表。

网友J:
全是TMD菜鸟

网友K:
测电笔不准!!!!

网友L(2008-08-16):
漏电,电压可能是虚电压

网友M:
你可以用测电笔测一下你身上有没有电,应该是测电笔不准,感应太灵敏。

网友N:
用手指背面试一下,若真有110V,就有较强的触电感觉。
数字电笔有时不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用手指背面试一下,若真有110V,就有较强的触电感觉。
数字电笔有时不准。
不用万用表,就只能当是有电,千万别伸手!

网友P:
电子验电笔 害死人不偿命  千万不要用那玩意 很不准确

网友Q:
选择较为准确的测量工具,要是还有电压,肯定是漏电了

网友R:
你使用的是数字式测电笔吧,

网友S:
 确实有些怪,处听
 应该是漏电造成的,
 在用万用表看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T:
你可以问问这个户主房子他家住多久了,如他家住不久的话千人房主可能有窃电的可能。
你把电线从管中抻出来后有无潮湿现象,也有可能是潮湿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