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8):
PLC成群使用为了何?

PLC装在布满变频器的控制柜干扰多!

柜子之间烦连线,

国外价格奈若何?

国产PLC始终坚信有那样的(。。。。。。)一天。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
用了多少I/O点?这么多台;

网友B:
ZHE  ME   DUO  TAI A!!!!!!!

楼主:
“科威”牌PLC。
http://www.kwzk.com

网友C:
好象是每台控制一台步进还是伺服驱动器吧?

网友D:
我个人感觉     应该是这样
上面有8台PLC   一台做主站其他7台做子站 ,子站每台PLC只有一个脉冲输出口驱动7台驱动器经驱动器带动电机

网友E(2008-08-23):
好象很奥妙,什么设备用...如此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