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8):
运行组态王时,提示:创建协议组件失败!请教各位,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2008-12-08):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怎么没有人来回答呢?
期待中----------

网友B:
这是因为你打开的项目的设备驱动丢失了,你重新添加设备驱动就可以了!
我现在手上有个也是这样的,你重新配置一下:设备配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实验了一下,自己建立个项目,然后把驱动从KINGVIEW剪切出来,在打开,运行就是这样了,如果把驱动在加入就可以了.
你还可以这样判断,你打开已经做好的设备配置,你回看到:所选设备中的:生产厂家,设备名称,通讯描述都是未知.
那说明驱动丢失了,重新添加驱动!

网友C(2014-03-11):
为什么问题出现这样的错误,网上好多说是驱动没装,我就不太明白这个驱动是指的哪个驱动,如何去安装呢,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D(2015-06-01):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还不会啊  ,,,组态王的图形是怎么旋转的啊 ??

网友F(2015-07-06):
耽搁大家了!谢谢诸位。我找到问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了!
仅S7300/400的MPI类有此问题。从帮助看到,原因是需要在同一计算机上安装Step7 v5.0以上才行。我把组态王安装在具有Step7 v5.5的计算机上就行了。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