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编程软件安装后界面是灰色的

楼主(2008-07-18):
三菱编程软件安装后界面是灰色的(刚打开有颜色,一闪就变灰色),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呵呵.你要新建一个文件才会有颜色呀!

网友B:
点下新建看看

网友C:
我之前用过8.0版的也有这个问题,装后发现有一些功能用不了的,好像一个系统只能装一次(重装才可以)!后装了6.0的之后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要新建一个文件才会有颜色呀!
点过了,不行呀

网友D:
是不是安装的监视专用版本?

楼主:
从三菱网站上下的

网友B:
要确定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监视模式
这个软件8.34版本在有的电脑上安装后会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
如果是这版本,换个其它的版本试下

楼主:
谁有三菱编程软件,发给我一份。谢谢
邮箱wangya0876@163.com

网友E:
换8.31的试试